[程序源码] 20kg的HX711称重不准

楼主(2017-05-21):
各位大神呐,HX711称重不准,连续通电大概8个小时,同一物体的重量各种变,程序都是按照推荐的程序来写的,26g测得值各种变(10g~65g),数值感觉在画波浪线。

网友A:
电源,传感器,软件

网友B:
可测量一下传感器输出电压是否发生改变

网友C:
好好查电路或软件吧,我做5公斤秤,放5000克砝码,24小时后,蠕动不超过10克,一般10分钟内蠕动不超过2克。

楼主:
大神,能把您的hx711驱动程序给我看看啊,谢谢。

网友D:
那玩意不就是个AD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玩意不就是个AD么

还有个增益为64或128的运放

网友F(2017-08-14):
查查电源是不是干扰或者纹薄大

网友G:
请参考详细资料:http://dl.21ic.com/download/hx711-1602-bom-zip-ic-2478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