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WM中断,程序问题

楼主(2017-05-21):
楼主是一个纯新手,也就看了一段时间的书和程序。然后试着编写一个利用pwm主特殊事件产生中断的程序。
用的是dsPIC33EP32MC202的开发板。再加中断之前pwm波一切正常,加了中断后pwm波形都出现异常。自己怎么也琢磨不出原因,求大神指教~~~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include <P33ep32mc202.h>
//配置位
_FGS(0xff);//写保护关闭
_FOSCSEL(0xfb);//双速振荡器启动使能 PWM锁定 带PLL的主振荡器
_FOSC(0xdd);//禁止时钟切换 外设引脚多次配置 SOC2数字IO XT晶振模式
_FWDT(0x7f);//看门狗禁止
_FPOR(0xff);//I2C1被映射到SAD1/SCL1引脚 欠压复位_
_FICD(0x03);//禁止JTAG 通过PGEC1 PGED1通讯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t)//t = 1000大概1s
{
    unsigned int i,j;
    for(i = 0;i < t;i ++)
        for(j = 0;j < 2200;j ++);
}
//振荡器配置
void System_Colck(void)
{
    //产生Fosc = 140MHz 70MIPS
    CLKDIVbits.PLLPRE = 0;//N1 = 2  7.3728MHz/2= 2MHz
    PLLFBDbits.PLLDIV = 74;//M = 76  3.6864*76 = 279.68MHz
    CLKDIVbits.PLLPOST = 0;//N2 = 2 279.68/2 = 139.84MHz
    while (OSCCONbits.COSC!= 0b011)
    while (OSCCONbits.LOCK!= 1) {};//PLL 处于锁定状态
}
void System_Init(void)
{
    TRISB &= ~0xfc00;//RB10-RB15 清零
    ANSELB = 0x0000;//数字引脚
    //IOCON1 = 0x0000;//GPIO 模块控制 PWMxH PWMxL引脚

}

void PWM_Init(void)
{
    //互补 PWM 模式  独立占空比和相位,固定主周期,边沿对齐
    //PWM解锁
    asm volatile ("mov #0xabcd,w10");
    asm volatile ("mov #0x4321,w11");
    asm volatile ("mov #0x0003,w0");//禁止故障输入
    asm volatile ("mov w10, PWMKEY");
    asm volatile ("mov w11, PWMKEY");
    asm volatile ("mov w0,FCLCON1");
    asm volatile ("mov #0xabcd,w10");
    asm volatile ("mov #0x4321,w11");
    asm volatile ("mov #0xC000,w0");//互补输出模式,高电平有效
    asm volatile ("mov w10, PWMKEY");
    asm volatile ("mov w11, PWMKEY");
    asm volatile ("mov w0,IOCON1");

    asm volatile ("mov #0xabcd,w10");
    asm volatile ("mov #0x4321,w11");
    asm volatile ("mov #0x0003,w0");
    asm volatile ("mov w10, PWMKEY");
    asm volatile ("mov w11, PWMKEY");
    asm volatile ("mov w0,FCLCON2");
    asm volatile ("mov #0xabcd,w10");
    asm volatile ("mov #0x4321,w11");
    asm volatile ("mov #0xC000,w0");
    asm volatile ("mov w10, PWMKEY");
    asm volatile ("mov w11, PWMKEY");
    asm volatile ("mov w0,IOCON2");

    asm volatile ("mov #0xabcd,w10");
    asm volatile ("mov #0x4321,w11");
    asm volatile ("mov #0x0003,w0");
    asm volatile ("mov w10, PWMKEY");
    asm volatile ("mov w11, PWMKEY");
    asm volatile ("mov w0,FCLCON3");
    asm volatile ("mov #0xabcd,w10");
    asm volatile ("mov #0x4321,w11");
    asm volatile ("mov #0xC000,w0");
    asm volatile ("mov w10, PWMKEY");
    asm volatile ("mov w11, PWMKEY");
    asm volatile ("mov w0,IOCON3");

    PTPER = 7000;//主控时基周期寄存器=Fosc/(Fpwm*PCLRDIV(2:0)) PWM频率20K
    PHASE1 = 0;
    PHASE2 = 2333;
    PHASE3 = 4667;//PWM 主相移寄存器 (调节相移,也就是波形之间的偏置)
    PDC1 = 3500;
    PDC2 = 3500;
    PDC3 = 3500;//PWM 发生器占空比寄存器  1/2
    DTR1 = DTR2 = DTR3 = 25;//PWM 死区寄存器
    ALTDTR1 = ALTDTR2 = ALTDTR3 = 25;//PWM 备用死区寄存器
    PWMCON1 = 0x0400;
    PWMCON2 = 0x0400;
    PWMCON3 = 0x0400;//PWM 控制寄存器 边沿对齐 正死区
    PTCON2bits.PCLKDIV = 0;//PWM 时钟分频比选择寄存器 一分频

    SEVTCMP = 0;//特殊事件比较值
    //使能PWM 允许每次发生匹配事件时产生特殊事件中断 频率20K
    PTCONbits.SEIEN = 1;
    PTCONbits.SEVTPS = 0;
    while (PTCONbits.SESTAT == 1);

    //TRIG1 = 0;
    //TRGCON1bits.TRGDIV = 0;
    //TRGCON1bits.TRGSTRT = 0;
    //PWMCON1bits.TRGIEN = 1;
    //while (PWMCON1bits.TRGSTAT == 1);

    PTCONbits.PTEN = 1;
}

void Interrupt_Int1_Init(void)
{
    INTCON1bits.NSTDIS = 0;//中断嵌套使能
    CORCONbits.IPL3 = 0;
    SRbits.IPL = 0;//设置CPU优先级为0

    IPC14bits.PSEMIP = 5;//PWM特殊事件 中断优先级
    IFS3bits.PSEMIF = 0;//PWM特殊事件中断标志清零
    IEC3bits.PSEMIE = 1;//允许中断

    //IPC23bits.PWM1IP = 6;//PWM1触发事件 中断优先级6
    //IFS5bits.PWM1IF = 0;//PWM1中断标志清零
    //IEC5bits.PWM1IE = 1;//允许中断

    INTCON2bits.GIE = 1;//全局中断允许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auto_psv)) _INT1Interrupt(void)
{
    //IFS5bits.PWM1IF = 0;//PWM1中断标志清零
    IFS1bits.INT1IF = 0;//外中断标志清零
}

int main()
{
    System_Colck();
    System_Init();
    PWM_Init();
    Interrupt_Int1_Init();
    while(1)
    {

    }
}

楼主:
C:\Users\xsm\Desktop\TEK00001

楼主:
完全不知道原因,求回复

楼主:
来个大神回复 一下吧,很急很可恼呢~~~

楼主: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auto_psv)) _INT1Interrupt(void)
{
    //IFS5bits.PWM1IF = 0;//PWM1中断标志清零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auto_psv)) _INT1Interrupt(void)
{
    //IFS5bits.PWM1IF = 0;//PWM1中断标志清零
    IFS1bits.INT1IF = 0;//外中断标志清零
} = 0;//外中断标志清零
}
写错了,应该是 IFS3bits.PSEMIF = 0;//PWM特殊事件中断标志清零
不过这里不改结果也是一样的,说明这里一定有问题

网友A(2017-06-29):
中断里跑死循环吧,还有中断配置对吗,我用PWM中断模式没问题。

网友A:
还有中断为什么要嵌套,中断尽量不要嵌套,会把自己搞死。

网友A:
PWM中断里,操作了W10,W11,这俩寄存器保护没有。
我用汇编写,中断
__PWM1Interrupt:
        PUSH.S                                                                                ;PWM1中断
        BCLR IFS5,#PWM1IF
        BCLR PWMCON1,#FLTSTAT
       ;.........................
        EXITPWM1INT:
                NOP
                NOP
                POP.S
RETFIE

PUSH.S,只压栈W0-W3
我不知道C编译器保护多少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