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积分过加速度成位移的吗

楼主(2017-05-21):
为什么我积分成位移后发现比正确的值小了一个数量级。。。。。。。。。。。做过的和我说下 可能吗

网友A:
使用的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A:
这个积分之后的误差太大了吧。

网友B:
这个是算法的问题吧

网友C:
这个数量级是多大的误差?

网友D:
使用的什么传感器?

网友E:
加速度积分需要时间间隔比较短。

网友F:
楼主可以使用GPS定位计算。

网友G:
这个肯定是有误差的。

网友H:
加速度积分为速度就有误差、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加速度传感器?

只能使用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积分之后的误差太大了吧。

误差一般还需要一个固定量消除。

网友B:
你的误差是使用什么消除的。

网友C:
一般都是积累误差越来越大

网友D:
这个算法我也没有做过,不知道怎么消除误差。

网友E:
使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F:
误差的算法就是使用的固定的数量值进行消除。

网友G:
使用卡尔曼滤波算法进行。

网友H:
楼主直接通过加速度积分为位移更复杂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加速度传感器?

可以配合GPS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积分之后的误差太大了吧。

例如,利用人的步伐大小消除这个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