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视觉问题

楼主(2017-05-21):
有一个项目用机械臂抓pcba产品到测试台上进行测试,当抓取产品用相机检测是否偏位,由于这个产品比较大,需要用两个相机抓取pcba的两个mark点(一个相机一个mark点),因为是两张照片,我怎么判断产品偏位是多?

网友A(2017-11-10):
楼主解决了吗  我的毕业设计也是视觉方面的  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B:
为什么要用两个相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特征点就够了。检测是否偏移肯定要有原图像做对比的,原图像特征点的像素坐标和拍摄图片的像素坐标对比就是偏移量了。

网友C:
像素坐标每张图片都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