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次声检测

楼主(2017-05-21):
最近有个次声检测项目的需求,需要从振动和声音中检测是否有次声存在,各路高手可否教导一下,另有合适的传感器给推荐一下,还有谁有可进行次声频谱分析的设备或思路给教教,先感谢了。

楼主:
非常感谢TYW的回复,虽然提供有资料中大部分已见过,但其中几篇尤其是迈克尔逊干涉仪的方法有很大启发,如果做系统集成而不做基础传感器,请再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TYW的回复,虽然提供有资料中大部分已见过,但其中几篇尤其是迈克尔逊干涉仪的方法有很大启发,如 ...

少累,木玩过,自已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