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做的电源短路保护电路

楼主(2017-05-21):
先上图,后面慢慢分析

工作中涉及到的问题,标准要求产品电源输出要有短路保护功能,通电短路一分钟后还能正常工作。冥思苦想了两个小时做出来了一个短路保护电路,大家看看可行否。电源电压24V(也可以是其他电压),Q1是P型MOS管(本电路中的开关管),D1是5.1V的稳压二极管(输出电压低于5.1V时认为是短路,当然也可以取别的电压值),R5是负载电阻,右边的按键按下时模拟短路状态。
先说说工作原理,正常工作时,输入电压通过R2电阻给输出边提供一小电流信号使Q2三极管导通,那么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下降,MOS管栅极电压下降则MOS管导通,电路给输出边提供工作电流,然后电路会持续正常工作;
当输出短路时,输出正极电压降低,电压低于5.1V时,D1稳压二极管不能导通,三极管Q2基极没有电流三极管不导通,那么MOS管Q1栅极电压被电阻R1拉高,MOS管不导通,电路不再向负载提供电流。
剩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负载连接的情况下,短路恢复正常,那么电路还是处于保护状态不能自动恢复到正常提供电流。
请大家考虑一下如何改进,在短路恢复时能够自动恢复提供电流。

网友A:
短路恢复后为什么不能自动恢复?

网友B:
启动是个问题;

也没有保护,你按键按下,MOS管可能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是个问题;

也没有保护,你按键按下,MOS管可能烧了

启动是个问题,按下按键,MOS管为什么会烧呢?

串个限流电阻?…

网友C:
我觉得你这个电路防反接保护没问题,短路的话感觉怪怪的,短路的时候为何会关断?俺是菜鸟,请高手解读~

网友D:
得看短路情况,到底怎么判断呢?一般大家设计的时候以何种情况认为是短路

网友E:
众一电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专业1-10层pcb打样及小批量生产, 可生产0.2的孔  3/3mil的线,  erp在线下单系统快速报价,热线:13824591027  QQ:892357338

网友F:
如果电源内阻小、在“过流”临界点时、该电路就会犹豫!…
                        嘿嘿!…还是“烧”管子!

网友G:
Vgs=-24V,会怎么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Vgs=-24V,会怎么样?

好多MOS管这个参数是-20V

网友I(2018-04-18):
说白了是Q1没导通,没导通是 GS电压没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白了是Q1没导通,没导通是 GS电压没释放!

现在改进了,效果很好

楼主:
改进后的电路效果很好。24V输入,VCC输出,忽略电路中R1电阻用于输出电压检测。
增加了一个电感这个很关键的元件。还增加了一个R36电阻,这样MOS管就不容易烧毁了。再增加C20电容,作用是连接负载的情况下上电自动导通,原来没有这个电容的时候,必须要先上电输出端能够输出电压了再接负载才行。

网友J(2018-05-19):
看下锂电池的保护电路

网友K:
有了电阻R2,电压电流不是直通负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了电阻R2,电压电流不是直通负载了吗?

看下面的更改后的图

网友L(2021-05-22):
您好,在您的帖子“电源短路保护电路”中为什么负载短路后第一个图中不能自恢复,因为开始时R2可以让三极管Q2导通为什么短路去除后不可以利用R2让三极管继续导通呢?还有第二张图的C26在哪里起到什么作用,后边电感是为了给三极管前端的稳压管提供续流么?电感反向电动势让稳压管导通么?希望能得到您的回答,谢谢,万分的感谢。

楼主(2021-07-02):
引用 网友L:
您好,在您的帖子“电源短路保护电路”中为什么负载短路后第一个图中不能自恢复,因为开始时R2可以让三极管 ...

多年前的电路了,现在看来还有不足,新的升级电路已经调试好了,待有时间上传

网友M(2022-04-01):
引用 网友L:
您好,在您的帖子“电源短路保护电路”中为什么负载短路后第一个图中不能自恢复,因为开始时R2可以让三极管 ...

短路以后输出电压就没了,就不工作了。C20上电短路,给三极管提供偏置电压,导通以后电容回路就断开了。电感是抑制电流突变,防止大电流烧坏MOS。并联二极管给电感放电。

网友N(2023-08-28):
引用 楼主:
多年前的电路了,现在看来还有不足,新的升级电路已经调试好了,待有时间上传 ...

能看下你升级的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