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离信号地和电源地?小白求解

楼主(2017-05-21):
  在实际电路中,正弦波使用ICL8038产生。我的实际电路中只有一个地,原来的地是由电源隔离模块5V转±15V之后得到的。想问一下当正弦信号接入的地时候是不是会改变电路的地,就不能当做是地信号了?  请大神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