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新唐的兄弟姐妹看过来, 5us的定时器中断hold住吗

楼主(2017-05-21):
目前,有这样一个应用, 在定时器2的中断中, 判断几个io的状态, 同事给几个软计数器进行减1运算,判断是否为0.  然后操作几个io的输出电平为高或者低.

系统主时钟采用50MHZ, adc采用内部22MHZ , 后台完成adc采集.  并根据adc值计算出软定时器值,

现在的情况是,当定时器2的中断间隔.从40us 编程5us的时候,  单片机工作就不正常了. 无**确读取adc值. io似乎也工作不正常了.

请教大家. 新唐M0 工作在50MHZ ,一般情况下,最高允许的中断间隔是多少?

网友A:
你这中断也太频繁了,考虑下DMA吧

网友B:
Delay period in micro seconds. Valid values are between 100~1000000 (100 micro second ~ 1 second).
库函数的延时函数说明里面是至少100us.

网友B:
估计库函数不行吧,用寄存器操作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B:
没试过这么短时间的,配置都需要这么多吧,不如直接用空指令延时。

网友C:
50MHz应该可以,相当于50个CPU周期执行一个us.

楼主:
是这样 ,是需要利用这个10us 建立起 一个tick 然后有几个软计数器围绕这个,进行pwm 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