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请问下 GPRS串口通信模块,能做低功耗吗

楼主(2017-05-22):
请问下 GPRS串口通信模块,能做低功耗吗
我的产品是电池供电,需要做收发功能,是丛机,平时待机
想用GPRS做联网通信,但是不知道GPRS待机能做到多少功耗呢,最好待机功能能在500ua左右

您好,我最近在做一个课题,也要用到GPRS的休眠模式,想请问您已经实现这个功能了吗?想请教一下,期待您能回复,谢谢!

网友A:
要看你的GPRS模块,这种模块都有低功耗待机模式的,具体多少不知道

网友B:
所有GPRS模块都支持低功耗待机模式,但是否满足你的要求就得看器件手册确定。

网友C:
GPRS通讯待机都是低功耗的,关键是通讯时功耗不可能很低,通讯时间也比较长,要拨上网,然后在通讯,数据传送完后才能再次休眠。

网友D:
如果通讯频率不是很高,建议对电源进行控制,数据传输完毕后外围器件全部断电。
GPRS模块即使待机,功耗也不会很低的。

网友E(2017-06-23):
深圳市合方圆GU906 900E都可以实现低功耗,2546112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