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焊锡机使用中出现不良如何解决

楼主:
(深圳吉美电子提示:在焊锡作业过程中要戴口罩,作业后要洗手,小心烫伤。)

自动焊锡机在使用过程中,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不良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有焊点精度不高、虚焊、连焊、堆锡、拉尖、漏焊等现象的,针对这些焊接不良问题。这些问题除了调试本身外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那么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呢?下面让我们来详解一下:
   1、自动焊锡机在焊锡过程中出现的漏焊问题:漏焊一般是指在自动焊锡机焊接过程中,焊盘上没有锡的现象。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一是烙铁头没有接触到焊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调整该点的坐标,使烙铁头接触到焊点,这样就不会出现漏焊;在一个就是焊盘表面氧化比较严重,锡根本粘不在上面。
2、自动焊锡机在焊锡过程中出现的虚焊问题:虚焊一般是指在焊接过程中看上去焊点还可以,实际上焊接时不捞的或是透锡量不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烙铁头在焊盘上的停留时间不够或是温度过低造成的。因此我们只要延长烙铁头的停留时间或是升高温度就可以解决。
3、自动焊锡机在焊锡过程中出现的连焊问题:连焊一般是指在焊锡过程中紧邻的几个两个焊点粘在一起的现象。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要么是送锡量太多或是两个点之间的间隙太小所造成的。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应该减少锡量,然后在看是否是烙铁头的位置是否正确,如不正确,应及时进行调整
4、自动焊锡机在焊锡过程中出现的堆锡问题:堆锡一般是指焊点焊成一个球形,管脚腿没有漏出来。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送锡量太大造成的,此时只要减少送锡量就可以解决的,还有一种原因是指管脚腿太短,没有露出焊盘所造成的。
5、自动焊锡机在焊接过程中出现的其他问题:焊点精度并不高、表面拉尖。焊点精度不高,指的是焊点不光滑、拉尖是指焊过之后焊点成型不好或是有毛刺并有拉尖的现象。此种原因主要是由于锡的流动性不好造成的,这个有时候也和我们参数的设置不好也是有一定原因的,要么就是停留时间过长,造成助焊剂挥发过快,在烙铁头的抬起过程中就会形成拉尖的现象。这个如果通过参数的设置无法解决的话,我们就要考虑锡丝的问题。(更多焊接设备可搜w w w.j i m e i b e e.c o m/QQ:2851517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