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零点检测控制及马达控制器发生故障怎么处理

楼主(2017-05-22):
当110V交流电进来后,通过单片机引脚检测零点,来控制可控硅的通断。而马达温控器断开,或者可控硅发生短路故障,我们可以通过单片机引脚来检测,是否发生故障来关断继电器。但在单片机判断PB7的时候的电平变化,却始终不管怎么做,都会检测到发生故障,可是却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有没有高手帮指点下,该去如何假设故障后,单片机的控制,谢谢大家

网友A:
太模糊,看不清pb7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模糊,看不清pb7是哪个

就单片机第四个引脚,那个电阻可控硅导通后接入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