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送电路接两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7-05-22):
信号发送电路接两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
就是图中的D2、D3。有说是限幅作用的,有知道的没,详细给说说怎么个原理

网友A:
钳位 保护

楼主:
D1是钳位D2上的电压吧,D2是将上半周限定到最高12V,D3那个当信号是负半周的时候,限定到二极管导通压降、-0.7V?小于-0.7时候D3就导通到地了,是这样吗?

网友B:
典型的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