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C6 AD口不能设置为普通输入口

楼主(2017-05-22):
各位大侠,有人遇到过这类问题吗?我使用STM8S105C6时,想把PE7/AD8这个端口设置为普通输入口来检测高低电平,可是始终无法得到输入的高低电平,硬件确认是没问题的,软件的配置方法如下:
        PE_DDR_bit.DDR7 = 0;    //设置端口PD->0的输入输出方向寄存器为输出方向
        PE_CR1_bit.C17 = 1;     //PC_CR1 |= 0x0d;
        PE_CR2_bit.C27 = 0;
我的疑问是,STM8的AD口是不是不能作为普通IO输入口来用呢?

网友A:
你好,我是深圳市昌宏瑞科技有限公司的吴先生,我司销售ST MCU,提供技术支持哦,QQ2850838096

网友B:
是不是没有配置复用功能

网友C:
好像需要上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配置复用功能

您好,这个怎个怎么配置复用功能呢?这个IO口做AD口的话我测试过是可以用的,配置成输出口也是可以的,但是改做IO输入口就抓不到输入的高低电平,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需要上拉呀!

上拉已经是有了的,只不过板子上离单片机比较远,而且我实测送到单片机口的高电平是5V,低电平0V,读到的数据始终是0,抓不到高电平

网友D:
如果是复用的,要先设置复用选择。

网友E:
可以的,,你的配置,检测按键没有任何问题,除非这个手册中说明这个口不能做io口用,你看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