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用单片机模拟PWM控制RGB灯颜色渐变

楼主(2017-05-22):
我的RGB灯是用stm32管脚直接控制,使用了一个定时器中断模拟PWM,可是效果不好 灯会有闪烁,而且有些颜色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网友A:
不定时器吗

楼主:
就是利用定时器 来做模拟PWM控制RGB三个脚的电平

网友B:
闪烁的话,说明变得太慢了吧

网友C:
硬件PWM控制呼吸灯的频率一般4-5K以上,人眼才感觉不到闪烁。当然频率更高效果更好。
假如RGB亮度分256个级别,以4K的频率计算,那么就是256*4K=1024K,也就是1M的频率。如果RGB亮度1024个级别,那就需要更高的定时器频率。
请问你的定时器频率是多少?

网友D:
控制占空比量变。

网友D:
PWM的周期不要太长。

网友E:
会出现闪烁,很显然,你要把你PWM的频率加大,周期减小

网友F:
用专门的灰度调光芯片比较靠谱

网友G:
没必要用定时器中断模拟PWM啊,STM32那么多PWM引脚了

网友H:
楼主的PWM怎么控制三个颜色?

网友I:
楼主要实现什么样闪烁效果呢

网友J:
颜色停留的时间长就是控制信号长。

网友K:
灯闪烁就是周期太长了。

网友L:
灯会闪烁说明间隙太长

网友H:
PWM周期太长了。

网友I:
三色灯轮流闪烁是需要延时的。

网友J:
分时控制是需要加长延时才能控制的。

网友K:
缩短PWM周期,可以控制亮度。

网友L:
缩短周期或者增大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PWM控制呼吸灯的频率一般4-5K以上,人眼才感觉不到闪烁。当然频率更高效果更好。
假如RGB亮度分256个级 ...

频率是300us进入一次,是256级别    我在刷图的时候关了中断, 导致闪烁 不过 为什么会导致闪烁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必要用定时器中断模拟PWM啊,STM32那么多PWM引脚了

引脚已经不能改了  8个RGB灯

楼主:
引用 网友J:
颜色停留的时间长就是控制信号长。

我想尽量让每种颜色停留时间一样,至少看起来没区别   可是模拟的有些颜色停留时间明显过长
谢谢

网友G:
你这个13HZ,明显会闪烁了,而且关中断也会导致闪烁的

网友G:
而且,这8颗LED亮的颜色要求一致么?还是说同一时刻亮不同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而且,这8颗LED亮的颜色要求一致么?还是说同一时刻亮不同的颜色?

要求一致,同时刻亮同一种颜色

网友M:
多改实参,多看效果~

网友N(2019-01-10):
通用MCU控制rgb效果不理想,用PCA69系列去控制彩灯,MCU控制这个IC就好了。

网友O(2020-03-22):
danhlq1322@163.com,求分享代码工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