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输出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2017-05-22):
(无正文)

楼主:
+12v3是电源输出电容管脚上取得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咋地了  今天都忙啊

网友A:
你设计的是测量交流电的电压么?不过看你图的右上方有一个C100滤波,这样说来,你的输出应该是直流电,那么你要个C50串在R91上我就不理解了!
另外,你要设计同相端输入,然后反相连接R后输出到OUT端,这样检测电压更妥当。如果更好的,在运放输出串一个1K电阻之后加一个齐纳二极管之后进入ADC。

网友B:
是比较器吗?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咋地了  今天都忙啊

不是忙,你的问题没有详细,同时,你这个电路有问题.

楼主:
那就是把C50拿掉啦,我也是搬来的,也是没查到相关的电路,所以才来求救啦,把C50拿掉就是典型的积分电路,但是我上图的应该也是一种。

楼主:
而且我看到不止一次这样的电路,所以想弄个明白,我已经开了一个板子了 ,随便配下阻值,我去量量看,随后上传参数

楼主:
我知道了  上图的是芯片反馈的模拟采样电路,去掉C50才是单片机采样的

网友C:
似乎不能工作。
直流偏置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不能工作。
直流偏置不合适

C49换成102,跟C50相差一百倍

楼主:
引用 楼主:
C49换成102,跟C50相差一百倍

直流偏值是大了还是小了?

网友D:
单电源运放电路不能这么用,这个电路需要负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