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当线圈接触不好活人为拿开,就会造成IRF9540

楼主(2017-05-22):
如图,当线圈接触不好或人为拿开线圈,就会造成IRF9540击穿,如何改进呢?请做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线圈断开时反电势视Q值可达Vcc的10~14倍.引起管子击穿.
可在L两端并RC吸收,调整参数,用示波器看,反电势最小为度.

网友B:
“如图,当线圈接触不好或人为拿开线圈,就会造成IRF9540击穿”

图呢?

楼主:
不好意思,图终于传上来了,我在D1两端并了1000PF电容,MOS也会击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线圈断开时反电势视Q值可达Vcc的10~14倍.引起管子击穿.
可在L两端并RC吸收,调整参数,用示波器看,反电势最 ...

一般怎么选这个值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怎么选这个值呢

D1应串只小电阻来耗能,才能有效吸收反电势,因为电感内阻较小,不能完全耗能,会再次回输到D1,造成多次回输.
电阻大小算也算不准,还是看波形,实验方法靠谱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