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于CMD文件和GEL文件的区别CMD文件和GEL文件的区别

楼主(2017-05-22):
关于CMD文件和GEL文件的区别

一、cmd文件分析
1,系统定义:
.cinit 存放C程序中的变量初值和常量;
.const 存放C程序中的字符常量、浮点常量和用const声明的常量;
.switch 存放C程序中switch语句的跳针表;
.text 存放C程序的代码;
.bss 为C程序中的全局和静态变量保留存储空间;
.far 为C程序中用far声明的全局和静态变量保留空间;
.stack 为C程序系统堆栈保留存储空间,用于保存返回地址、函数间的参数传递、存储局部变量和保存中间结果;
.sysmem 用于C程序中malloc、calloc和realloc函数动态分配存储空间。
2,用户定义:
#pragma CODE_SECTION (symbol, "section name"); #pragma DATA_SECTION (symbol, "section name")

单个地址的时候可以使用 #define
如 #define my_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0x000C

在数组变量时 使用#pragma 宏

XXX.h/XXX.c
#pragma DATA_SECTION(my_data,".data_section")
unsigned char my_data[1024];
在xxx.cmd中建立.data_section并赋予地址就可以了。

3.cmd作用
cmd由3部分组成:
1)输入/输出定义:.obj文件:链接器要链接的目标文件;.lib文件:链接器要链接的库文件;.map文件:链接器生成的交叉索引文件;.out文件:链接器生成的可执行代码;链接器选项;
2)MEMORY命令:描述系统实际的硬件资源;
3)SECTIONS命令:描述“段”如何定位。
Link的cmd文件用于DSP代码的定位。由于DSP的编译器的编译结果是未定位的,DSP没有操作系统来定位执行代码,每个客户设计的DSP系统的配置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用户自己定义代码的安装位置。以C5000为例,基本格式为:
-o sample.out
-m sample.map
-stack 100
sample.obj meminit.obj
-l rts.lib
MEMORY {
   PAGE 0: VECT: origin = 0xff80, length 0x80
   PAGE 0: PROG: origin = 0x2000, length 0x400
   PAGE 1: DATA: origin = 0x800, length 0x400
}
SECTIONS {
   .vectors : {} >PROG PAGE 0
   .text : {} >PROG PAGE 0
   .data : {} >PROG PAGE 0
   .cinit : {} >PROG PAGE 0
   .bss : {} >DATA PAGE 1
}
二、gel文件

ccs的gel语言是一种交互式的命令,它是解释执行的,即不能被编译成可执行文件。它的作用在于扩展了ccsstudio的功能,可以用gel来调用一些菜单命令,对DSP的存储器进行配置等等。但是作者建议对于使用仿真器和DSP功能板的仿真环境用户来说,这种GEL语言文件是没必要加入到配置中的。gel语言的重要性在于针对计算机模拟环境的用户,使用gel可以为其准备一个虚拟的DSP仿真环境,但也不是非用不可的。

GEL文件的功能同emuinit.cmd的功能基本相同,用于初始化DSP。但它的功能比emuinit的功能有所增强,GEL在CCS下有一个菜单,可以根据DSP的对象不同,设置不同的初始化程序。以TMS320LF2407为例:
#define SCSR1 0x7018 ;定义scsr1寄存器
#define SCSR2 0X7019 ;定义scsr2寄存器
#define WDKEY 0x7025 ;定义wdkey寄存器
#define WDNTR 0x7029 ;定义wdntr寄存器
StartUp() ; 开始函数
{
GEL_MapReset(); ; 存储空间复位 GEL_MapAdd(0x0000,0,0x7fff,1,1); 定义程序空间从0000-7fff 可读写
GEL_MapAdd(0x8000,0,0x7000,1,1); 定义程序空间从8000-f000 可读写
GEL_MapAdd(0x0000,1,0x10000,1,1); 定义数据空间从0000-10000可读写
GEL_MapAdd(0xffff,2,1,1,1); 定义i/o 空间0xffff可读写
GEL_MapOn(); 存储空间打开
GEL_MemoryFill(0xffff,2,1,0x40); 在i/o空间添入数值40h
*(int *)SCSR1=0x0200; 给scsr1寄存器赋值
*(int *)SCSR2=0x000C; 给scsr2寄存器赋值,在这里可以进行mp/mc方式的转换
*(int *)WDNTR=0x006f; 给wdntr寄存器赋值
*(int *)WDKEY=0x055; 给wdkey寄存器赋值
*(int *)WDKEY=0x0AA; 给wdkey寄存器赋值

网友A:
GEL 文件的功能同emuinit.cmd 的功能基本相同

网友B:
之前是CCS3.3软件,里面项目有gel文件,还有cmd文件

网友C:
不同的DSP芯片内集成的存储器大小各异,但其配置方式是类似的。

网友D:
CCS2.2和CCS3.3的gel文件就有差异

网友E:
gel文件与cmd文件不是都是初始化cpu,内存映射这工作吗?

网友F:
gel是系统定制的文件,主要描述整个系统的资源和分布状况,用于说明硬件平台的配置情况

网友G:
GEL文件是配合CCS集成环境使用的

网友:
CMD文件一句话来表达:定义芯片内部硬件资源和分配管理软件代码的一个配置文件。

网友A:
用于初始化DSP。

网友B:
cmd文件和gel文件非常重要,如不能配置好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C:
起到作用不同,分配空间和配置硬件。

网友H:
CMD主要是用来分配rom和ram空间用的

网友D:
链接命令文件(*.cmd)和gel文件

网友E:
那它们同时同一个工程的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F:
cmd则是软件开方人员根据实际的硬件资源情况进行个性配置的工作,进行程序与数据空间分配的操作

网友G:
起到配置CCS环境和初始化

网友:
cmd文件的组织上你能看到两个部分:1定义硬件资源,2管理软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