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编程问题

楼主(2017-05-22):
如果每10ms对采样电压做AD转换,怎么判断前后两次AD转换的值大小, 比较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后,把第二次的当做第一次,然后和第三次比较吗

网友A:
先确定是留大还是小.假定是大.则把大数存放在大数寄存器,每次转得新数与大数寄存器比较,留下大数存放大数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是留大还是小.假定是大.则把大数存放在大数寄存器,每次转得新数与大数寄存器比较,留下大数存放大数寄 ...

是想确定前后两个数是否有变化,比如前后两个AD差值绝对值超过5,就说明采样值有变化,置位标志位,根据标志位进行下一步处理

网友B:
缓存上一次的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想确定前后两个数是否有变化,比如前后两个AD差值绝对值超过5,就说明采样值有变化,置位标志位,根据 ...

你要比较相邻2次值是否有变化,就用排队方法,扔掉老的,留下新的,有变化就置位标志.

网友C:
这个确定前后两个数是否有变化,如前后两个AD差值绝对值超过5,就说明采样值有变化,置位标志位,根据标志位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定前后两个数是否有变化,如前后两个AD差值绝对值超过5,就说明采样值有变化,置位标志位,根据标志 ...

就是想问下程序结构上怎么做

网友D:
比较完之后把这次的ad值赋值给上次值的变量

网友E:
用冒泡排序的思想

网友F:
要进行限幅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进行限幅滤波?

不是,要转换的AD值是一个逆变电路的输出电流采样值,当没接负载和接负载时采样值不一样,接负载时根据负载大小采样值也不一样,想根据不同负载情况增加或减小逆变的输出功率

网友G:
多保留点采样值,根据趋势判断,不要只比较相邻两次采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保留点采样值,根据趋势判断,不要只比较相邻两次采样值

是说比如测得5次采样值后,AD值是逐步往上升的,就做出相应处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说比如测得5次采样值后,AD值是逐步往上升的,就做出相应处理吗

5次采样值,有3次上升就认为上升好了,或者10次采样有5次以上上升就认为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