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era OV5640的I2C驱动

楼主(2017-05-22):
我现在正在用K81做Camera 的 OV5640的I2C驱动,现在用I2C写寄存器可以通讯,可以通过控制Camera上的LED灯来验证, 但是我的读部分现在碰到问题,因为总是读出0xff,通过示波器也可以看出数据全是高电平。
我的
读取时序是:Start+0x78(写)+0x30(Add)+0x0a(Add)+Restart+0x79(读)+Data(读数据)+Stop。
                   读取的数据总是 0xFF:失败
写时序 : Start+0x78(写)+XX(Add)+XX(Add)+Data+Stop : 成功
请大侠指教!!!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OV5640控制LED的寄存器是哪几个啊

网友A:
先不要看数据,先去看看读时序里面 每一步是不是有ACK回来,也就是第九个时钟对应的数据是否为低电平。如果都没有应答,后面就不用看了

楼主:

谢谢 你的回复,一般的I2C确实是这样的,要求有ACK应答,但是Camera 5640的资料上有说明,不必关注第9bit的电平!目前还在摸索中,期望等待中。。。。。。

网友B(2017-06-27):
你好,你解决了读OV5640这个问题了吗?我现在也是写没有问题,但是读的时候读不出数据来,读出来的是0

网友C(2017-08-10):
你好! 我insmod ov5640_camera_mipi.ko之后,报write reg error:reg =300a
ov5640_mipi is not find。
并且i2c时序第9位为高,无ACK
经测试,摄像头的时钟、上电应该都没问题呢。
请问有经历过相似问题的吗?

网友D(2019-10-16):
能把资料共享出来么

网友E(2022-10-13):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老是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