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3个继电器到底是哪一个投入了

楼主(2017-05-22):
现在有3个继电器控制A,B,C3相导通,继电器前端分别接A,B,C3相,后端接同一负载,始终有一个继电器导通,也就是继电器控制换相了,现在我要判断是哪一个继电器投入了。有没有好办法,不想在前端加电流互感器,路数比较多,这个办法太繁琐,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网友A:
继电器线包2端并只LED发光管,灭灯那个继电器吸合.
可用光断续器的发光管代替,光敏管信号就是你要的检测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线包2端并只LED发光管,灭灯那个继电器吸合.
可用光断续器的发光管代替,光敏管信号就是你要的检测信号 ...

我这个是封装好的继电器,光断续器貌似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线包2端并只LED发光管,灭灯那个继电器吸合.
可用光断续器的发光管代替,光敏管信号就是你要的检测信号 ...

继电器2端并LED发光管会损坏那2个断开继电器上的发光管,因为断开的LED管上2端是不同相位的电压了

串个高反压二极管不就得了!…切!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案就是利用每相继电器自带的的一组相同功能(动断或动合)的触点来控制各相的指示灯(无论是LED还是钨丝灯全都能用)。安全可靠绝无干扰!

网友C:
一个方法是检测继电器线包电压,有电则表明继电器通电,通电则可认为是吸合了。此法不需要换继电器,但无法判定继电器触点是否动作。另一个方法是换用双刀继电器,利用其中一组触点来检测。如果楼主所用继电器是单刀双掷的,可以利用常闭触点来检测有无交流电压的办法来间接判断,但此法需要检测三个继电器,否则不可靠。

网友D:
这种设计本身就有问题。
你控制的继电器,你还不知道控制的是哪一个?
即便不是你控制的,谁控制的,就从谁那里接信号就可以了。
另外,这种多电源切换的电路,要加两级互锁,电路互锁和机械互锁,否则是不允许用的。
有专门的电源切换开关,从机械上就保证了,不可能有两路同时导通,即便有触点粘连,分不开,也保证其他路不会投入。
这个不是简单几个接触器能完成的工作。

网友E:
控制端LED指示不行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设计本身就有问题。
你控制的继电器,你还不知道控制的是哪一个?
即便不是你控制的,谁控制的,就从谁 ...

正解。没有互锁的3相切换就是找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设计本身就有问题。
你控制的继电器,你还不知道控制的是哪一个?
即便不是你控制的,谁控制的,就从谁 ...

控制当然是我控制的,我现在要的是反馈,我发出投入信号,不代表触点一定投入。我现在就是要确认一相切除再投入另一项。有互锁当然最好,但是现有方案也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方法是检测继电器线包电压,有电则表明继电器通电,通电则可认为是吸合了。此法不需要换继电器,但无法 ...

谢版主,双刀确实可以解决,利用一组触点来检测,现有继电器实在不行的话也只能换双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案就是利用每相继电器自带的的一组相同功能(动断或动合)的触点来控制各相的指示灯(无论是LED ...

要单片机采集,还要求实时性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制当然是我控制的,我现在要的是反馈,我发出投入信号,不代表触点一定投入。我现在就是要确认一相切除 ...

你做的所有这些,都属于电路级互锁。甚至还不属于。
因为有程序参与其中,那属于程序逻辑互锁,是最低级别的。
3个等级,
1,机械互锁
2,电路互锁
3,程序逻辑互锁
你即便完成了,也只实现了最低的级别,根本不能用在电源切换电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做的所有这些,都属于电路级互锁。甚至还不属于。
因为有程序参与其中,那属于程序逻辑互锁,是最低级 ...

谢谢,确实可靠性非常重要

网友G:
程序跑飞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