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样的信号量AD怎样采集

楼主(2017-05-22):
我用的是STM32F103RCT6
AD1开通了7个通道,用DMA直循环采集。
其中有四个通的采集比较特别。
如下图。
STM32发个四路的信号给设备,AD采集这个设备对这信号的响应量。
信号的脉宽是:25-200uS 频率是1HZ-1Hz
这四个信号的脉宽和频率是可变的,AD要求采集到正好有脉冲的时刻。
请怎要怎样做?
谢谢!.

网友A:
测量脉宽和频率,楼主应该采用定时器捕捉中断方式而非ADC方式来处理。

网友B:
最好是通过DMA中断去处理啊;

楼主:
DMA中断方式怎么保证正好采集到有脉冲的时候?
谢谢!

网友C:
你先看看AD的采样频率能否捕捉到那么窄的脉冲

网友D:
这个采样通道啥问题

网友D:
ADC怎么采集PWM脉冲信号呢?

网友E:
测量脉宽和频率,你应该采用定时器捕捉中断方式最好是通过DMA中断去处理这样就好些,QQ459023641

网友F:
楼主的采样图片在哪来

网友F:
如果是脉冲信号最好通过中断采集或者捕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