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20脚的带xt2和一个串口的单片机

楼主(2017-05-22):
要做个小东西,因为对功耗有要求,理所当然的就想着用430,想着之前用过launchpad上手会比较快,后来因为使用环境温差有变化,通信时对时序也有要求,就准备用外部晶振,原理图都画好了,发现2553没有xt2,真郁闷,找了选型手册,发现20脚,28脚的都没有xt2的端口,哪个亲用过给推荐一个呗,顺便问一下stm8l系列怎么样,谢谢

网友A:
2553没有xt2。你对时钟频率稳定性要求有多高?
一般应用使用dco校准一下就够用了,也可以用高精度的外部时钟源。

网友B:
可以使用msp430G2553芯片。

网友C:
STM8不如msp430功耗低。

网友D:
launchpad能够适应的温度也比较高。

网友E:
msp430g2001

网友F:
换个小封装的单片机一样实现。

网友B:
可以外接圆柱体晶振。

网友C:
小东西要使用低功耗的单片机。

网友D:
楼主使用外部晶振也得收到温度制约。

网友E:
MSP430G2452

网友F:
现在有msp432的单片机。

网友G:
看要求,如果只是用串口。波特率不高的话,那用RC震荡也没问题。

网友H:
msp430型号很多啊,总有一个合适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53没有xt2。你对时钟频率稳定性要求有多高?
一般应用使用dco校准一下就够用了,也可以用高精度的外部时 ...

单总线通信用,高低电平持续时间单位是10us,温度在50度到-40度用,dco校准后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总线通信用,高低电平持续时间单位是10us,温度在50度到-40度用,dco校准后可以不 ...

单总线完全可以,我一直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