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DC-DC隔离芯片

楼主(2017-05-22):
板子总电源是电池3.6V,现在想隔离一路电源给RS485用,RS485芯片供电电压是3.3V。

网友A:
没必要隔离吧
实在需要 可以看你ADI的 485驱动 带电源隔离的 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隔离吧
实在需要 可以看你ADI的 485驱动 带电源隔离的 IC

很多资料上RS485总线有什么的不稳定和可靠性,RS485总线电压共模干扰等,这样会不会影响我系统总电压,所以想到隔离。

网友B:
带电流大么  直接一个 LDO 就可以  我们大把的  QQ  3942330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隔离吧
实在需要 可以看你ADI的 485驱动 带电源隔离的 IC

如果使用ADI的485驱动带电源隔离的IC还是要一路隔离出来的电源工IC使用如:ADM248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电流大么  直接一个 LDO 就可以  我们大把的  QQ  394233008

不要降压的是要隔离电源IC

网友C:
我设计485倒从没有隔离,但是我会在电路加双向TVS-5.0V的瞬态抑制管,同时加B3D090L防雷击管,然后AB相路上都串一个27R电阻及100mA的PPTC可恢复保险丝,在与单片机端的RX与TX端,我一般都是加上ZMM3V3这样3.3V的齐纳二极管之后串一个电阻进入单片机,好像我设计的各种控制板带485接口的电路少说也几千套的供货量,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呀。是不是我的运气比较好?

非常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设计485倒从没有隔离,但是我会在电路加双向TVS-5.0V的瞬态抑制管,同时加B3D090L防雷击管,然后AB相路上 ...

厉害!学习了。问下为什么要用TVS-5.0管,有什么讲究吗?有些用6.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设计485倒从没有隔离,但是我会在电路加双向TVS-5.0V的瞬态抑制管,同时加B3D090L防雷击管,然后AB相路上 ...

一般RS485总电流多大啊?问题有点弱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厉害!学习了。问下为什么要用TVS-5.0管,有什么讲究吗?有些用6.8V

在原则上,它是在12V以下都是正常的,我是习惯使用了5.0V,你也可以使用6.8V没有问题。这个看你选择的485芯片的手册上具有这个参数的。
一般电流在50-80mA的样子,我选择100mA的PPT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原则上,它是在12V以下都是正常的,我是习惯使用了5.0V,你也可以使用6.8V没有问题。这个看你选择的485 ...

谢谢!给你点赞

网友D:
我也要找类似的隔离的DCDC,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楼主要是搞不定又急用,不如买隔离电源模块,几块钱,或者在设计电源的时候多留一路隔离的5v,更省钱。

网友E:
用现成的隔离485芯片,或者带隔离的DCDC模块+光耦+非隔离485都行。如果必须自己做,也不一定用电源芯片,生成一路频率合适的正弦波(方波应该也行)加上简单的驱动电路和变压器就是隔离电源了。

网友F:
找金升阳的隔离模块吧...嫌体积大的话还可以用ADUM5000.
或者直接用隔离供电+485, ADM2587. 就是有点贵.

网友G:
其实要是通讯线上带个GND可能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