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用不上的引脚,比如VLCD、OSC_IN/OUT怎么处理?

楼主(2017-05-22):
求大神指点,没有LCD外设,不接外部高频时钟,
1、给LCD驱动供电的VLCD端子怎样处理?悬空?接VCC?求指点
2、准备用内部高频时钟,请问下用于外接高频时钟的端子OSC_IN和OSC_OUT怎么处理?悬空还是?

小白一个求指点

网友A:
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
除了上拉有其它办法没有,上拉费电

网友B:
悬空也可以;

网友C:
外接下拉电阻到地,然后输出0.

楼主:
怎么接高电平、低电平、悬空都可以,我晕了
不同的接法有啥区别没有?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悬空

网友D:
LCD外设直接使用IO驱动就行了。

网友D:
LCD驱动的时候不需要这些引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