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HID调试问题 USB初始化之后,芯片无法再次下载,求教

楼主(2017-05-22):
这两天调试STM32F407的HID,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USB初始化完之后,程序竟然不能再次下载了,SWD接口好像是不能用了,没有动SWD接口,很奇怪呢,有没有遇到过的呢,求教了

网友A:
我以前调试407的板子,可以;

你的USB程序,不操作JTAG接口,应该可以;
现在参考谁的例程测试的啊?

网友B:
STM32 ST-LINK Utility
这个软件试了吗

网友B:
这个ST专门弄的下载软件,超级牛X的。

网友C:
占用了下载接口了吗?

网友C:
楼主先按住复位,然后点击下载之后松开rst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调试407的板子,可以;

你的USB程序,不操作JTAG接口,应该可以;

没有操作JTAG口,自己根据st usb库移植的,现在有三四个芯片不能下载了,不过,后来用stcubemx生成了个demo调通了,之前的程序还是没找到原因,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 ST-LINK Utility
这个软件试了吗

用的jlink-o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按住复位,然后点击下载之后松开rst按键。

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D:
程序在正常运行吗?不会是程序死锁了吧?我使用NXP的1788遇到过这样,程序死锁后JTAG都不能直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