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求助:STM32F767ZI,Lwip移植进不了网页,求大神帮忙解决

楼主(2017-05-22):
STM32F767ZI,lwip移植,用的是STM32Cube_FW_F7_V1.7.0-Projects-STM32F767ZI-Nucleo-Applications-LwIP下的官方例程,可以ping通,但是不能登入网页是为什么啊?采用的方法是:keil进行编译-下载到NUCLEO-F767ZI开发板上-以太网口通过网线连接到笔记本上。用STM32CubeMX生成的源码也是一样可以ping通,不能进入网页,刚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这块不熟帮不了你;

参考原子的例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不熟帮不了你;

嗯,参考了,可是还是不能登入页面

网友B:
如果页面你设置成个txt,试试能否读取到。

网友C:
这个移植别人的例程不行吗?

网友C:
通信的时候要设置同一局域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页面你设置成个txt,试试能否读取到。

这个怎么设置呢,我初学STM32,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移植别人的例程不行吗?

同一局域网也设置了,因为现在能够ping通,只是登不进去页面,我是采用的静态IP,大部分参考的正点原子的例程

网友D:
我用1.6的库在开发板上运行过http的例程,是能够通过浏览器访问网页的。我是直接运行官方例程,不知道你是否有改动过。

你能ping通,说明ip层数据通信是正常的,但是并不代表TCP通信就OK!
可能我需要提醒你的是,官方的例程都是用DHCP获取动态IP地址。你是直接连接笔记本电脑,所以你需要把DHCP这个宏注释掉,改用
静态IP地址的方式,同时将笔记本电脑的IP地址与板件IP地址改成同一网段。

网友B:
就是网页里面简单点,就是个纯tx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1.6的库在开发板上运行过http的例程,是能够通过浏览器访问网页的。我是直接运行官方例程,不知道你是 ...

还是没有成功,我不知道为什么,请问你有1.6版本的连接么?发给我一下,我在网上找好像没找到,我想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