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4973D5.1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7-05-22):
有没有朋友用过这个芯片,我想用它输出24V,输入是48Vpoe电源;
现在的现象是一直输出3V

网友A:
R122的1脚应该接到VDD24吧?而且你需要选用合适的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2的1脚应该接到VDD24吧?而且你需要选用合适的电阻值。

嗯是的,我的PCB是这么接的,这个图传错了。电阻值是按照手册上选的;我的芯片是V5.1的

楼主:
目前总是输出3.2V,很是奇怪,可以点亮LED。不像是虚电。

网友A:
贴你的原理图,贴你的PCB,贴你的关键点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你的原理图,贴你的PCB,贴你的关键点波形。。。。

我不清楚关键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