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FET的脚那么细,能过100A电流吗?

楼主(2017-05-22):
IRF3205 能过100A电流,能过去吗?25平方的线能过的是100安以下的,还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A:
那是由结温计算出来的。
从封装上,只有75A。
在datasheet中有注释。

网友B:
即使是75A也够呛,如果是连续的75A。

网友C:
线规以导线的最主要因素截面积来衡量通过电流的能力。
而决定导线通过电流后温度是否会过高甚至融化的两个因素为发热量和散热能力。
发热量与电流和电阻相关;散热能力与热阻有关。
TO-220 引脚与线规中的导线在发热量与散热能力这两个方面都有天壤之别,
并不能仅仅通过两者的截面积而作简单的对比。

网友D:
IRF3205 能过100A电流
“能”过,是有定义的。
“100”A,是有条件的。

网友E:
引脚已经很粗了,引脚到晶圆上的金丝更细.
25平方的线能过的是100安以下的,你这个是施工布线标准,和距离有关的.
其实1平方的铜线能过30A电流不断,但是发热和损耗就大了,不适合长距离供电.

网友F:
你的PCB板子是否能承受也是个问题

网友G:
这电流时是指瞬间峰值电流,不是真实负载电流。瞬间峰值电流过高,会熔断键合丝,塑封料碳化。

网友H:
是需要加散热器的

网友I:
保证散热才行。

网友J:
两只并联可以这样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