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程师基础知识之-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应用

楼主(2017-05-22):
    上拉电阻就是把不确空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箝位在高电平,此电阻还起到限流的作用。同理下拉电阻是把不确定的信号箝位在低电平。上拉电阻是指器件的输入电流,而下拉电阻指的是输出电流。

    那么在什么时候用上、下拉电阻呢?
1.当TTL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问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电平值。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接电阻。
4.在CMO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另外,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
    综合考虑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