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画多层板的表贴封装是否有必要层叠设置?

楼主(2017-05-22):
RT,Allegro画多层板的表贴封装是否有必要层叠设置?

楼主:
如下图所示,参考其他人画的核心板,电阻电容的封装都有层叠设置,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不需要
之所以出现这个 是因为你拿到的板子是多层的 导出器件后 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双面板 导出器件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
之所以出现这个 是因为你拿到的板子是多层的 导出器件后 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双面板 导出器件就不一 ...

明白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
之所以出现这个 是因为你拿到的板子是多层的 导出器件后 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双面板 导出器件就不一 ...

结贴一直显示分配分数不均,结不了贴,这是为什么,对给的分数有限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贴一直显示分配分数不均,结不了贴,这是为什么,对给的分数有限制吗?
...

结贴 给分 分数要分配好 才可以
你设的几分就几分,要完全分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贴 给分 分数要分配好 才可以
你设的几分就几分,要完全分配完

分配给一个人的分数是不是有上限,我总共20分分配完了一直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网友A:
你试试这样 分我19 随便找个楼下给一分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这样 分我19 随便找个楼下给一分 试试

终于好了,估计对给分人数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