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电路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7-05-22):
@NE5532 @maychang两位版主烦请帮忙分析下此电路,先谢谢了。 小弟刚入职一家公司,公司前辈给了一个如下的电路,这个电路是用来控制有刷电机正反转的,小弟现在对这个电路调试的时候发现如下问题,在反转的时候,继电器就直接动作保护了,但是正传的时候确实正常,而且现在电路的堵转也不正常,但是公司的前辈说电路没问题,顾想请教各位高手,这个电路该怎么分析。PS:电机堵转电流1A左右。

网友A:
看不出来这个电路如何“控制有刷电机正反转”。

网友B:
这图画的实在是难看,不能画的好看点吗?看了半天,脑子跟着你的线绕了半天圈圈,总算看懂了。电路没问题(C1的极性有问题,继电器线圈的能量释放存疑)正反转是靠P2口的供电极性来实现。“在反转的时候,继电器就直接动作保护了”查对应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这个电路如何“控制有刷电机正反转”。

是通过P2口的极性来实现正反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通过P2口的极性来实现正反转的。

“是通过P2口的极性来实现正反转的。”
那么你要考虑电解电容C1是否能够承受24V的反向电压。注意没有高电阻与该电解电容串联,而该电解电容承受反向电压时Q2发射结正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通过P2口的极性来实现正反转的。

“但是公司的前辈说电路没问题”
要么“公司的前辈”胡说,要么你抄电路时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画的实在是难看,不能画的好看点吗?看了半天,脑子跟着你的线绕了半天圈圈,总算看懂了。电路没问题( ...

问题已经找到了,谢谢版主那么晚还帮忙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1704&extra=page%3D11&mobile=2
先前幫他分析电路, ...

谢谢您的解答,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公司的前辈说电路没问题”
要么“公司的前辈”胡说,要么你抄电路时抄错了。 ...

电路图没错,是二极管方向放错了,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