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6K80芯片烧进程序之后无反应

楼主(2017-05-22):
各位路过的大神,大家好!我将以前用在18F45K80芯片的程序移植到18F46K80芯片上,变化的部分有IO口配置以及外部晶振由8MHZ变为16MHZ,我按照手册也进行了配置,时钟选择4倍频,定时器1中断设置为125us,将编译好的程序烧录到单片机里,烧录的时间比以前要长很多,接近两倍时间,最后也显示烧录成功,但是运行产品根本没反应,我用示波器探头检查开关机信号,以及几个输出口都没有变化,检查了CAN口,却一直是高电平,表示没有向外发送数据,而这些底层程序以前在45k80都是很成熟的,移植到46K80却问题很多,接着我写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点亮LED灯,初始化IO口,点亮LED灯的程序放在了循环里,编译之后,同样烧录到单片机里,烧录时间和之前一样长,HEX文件很小,但烧录时间却很长,最后同样显示烧录成功,但是运行之后,LED等还是没有亮。我多次检查程序里参数配置,和手册要求的也基本一致,但就是无法运行,现象就好像是程序没有烧进去一样,我查了手册,45K80 和46K80 除了程序存储器不一样大,其他外设和参数好像都一样,但就是无法成功实现,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希望各位路过的大神帮帮忙分析分析,万分感激!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配置字看看

网友B:
这个是不能移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配置字看看

谢谢,之前一直在忙,都忘了登录,问题解决了,就是配置子的问题,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果然是大神……

网友A(2017-06-22):
引用 楼主:
谢谢,之前一直在忙,都忘了登录,问题解决了,就是配置子的问题,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果然是大神……{:ha ...

呵呵,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2022-12-15):
你用的什么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