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有偿求微电阻量测试仪与PC通讯的方案

楼主(2017-05-23):
价格:0 元
电阻仪参数如下,没有RS232接口,目的是即时通过PC读取电阻仪的读数,特找有开发能力的个人或公司合作。邮箱 chinaver2002 # qq.com。

高精度 DC 數位型 DC 超低電阻計( 微電阻計 )   AE-1152D

超低電阻自動測量的理想選擇
特點

對並聯電阻器等的超低電阻抗( 微電阻 )測量最適合
消除熱起電力的影響測量
在脈衝輸入測量電流以減少自我發熱及測量端子的磨損
接觸.檢查功能為標準配備
絕對值測量:0.0000mΩ~1.5000kΩ
% 測量:0.1mΩ ~ 1kΩ/±50.00% [ 最少分辨率:10nΩ ]
GP-IB / RS-232C / Centronics 介面 ( 選購 )
比較器結果集電極開路輸出,以LED顯示和蜂鳴器警報
檢查 測量電流 / 測量電壓 是否異常的電路為標準配備
■ 可轉移輸出

网友A:
看看这两款,300元一套

网友B:
方案多了去了
高深的你未必实施得了,给你两个相对简单点的能实施的笨办法

方案一:
便宜的摄像头一个,对准显示屏。下载现成的代码扫描图像并解析数据就可以
这种标准的时钟式数字,百分之一千的准确解析

方案二:
直接从显示屏幕后的引角短接出数字显示的电路,自作一个小单片机程序反解出电路
信号反应的数字反馈给电脑

网友C:
选购个23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