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测量模拟量,板子不稳定,接上下载电缆后就稳定了,请问可能是哪里的原因?

楼主(2017-05-23):
大家好,我的PCB是热电阻采集模块,热电阻传感器进入板子接口后经过运放搭的减法器,输入到模拟开关(因为是多路的),然后AD芯片采集,但采集到的值总是在跳动,总感觉接地不良,从以下两个现象大神能不能帮我找找原因在哪里?
1.开关电源220VAC转24VDC供电,若开关电源不接大地这根线,值跳动很大。接了之后,跳动少很多,但总是有一点跳,让人很难受。
2.板子留了一个JTAG下载口,如果接上下载器,并且下载器插到电脑USB口后,值很稳,基本一动不动,拔掉后就时不时跳动一下(因为加了很多滤波,否则估计一直有小幅跳动)。JTAG即使不接GND VCC,只接一个信号线也是同样的稳。
总感觉数字地影响到模拟地了,但我数字地是通过05D12的隔离DC-DC到模拟地的啊,隔离的。

网友A:
AD口滤波电容稍加大点 加一级RC
或者贴个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口滤波电容稍加大点 加一级RC
或者贴个图来看看

感觉像是共模干扰

网友B:
JTAG线上供电电源如果是VCC,则查一下不接JTAG时板上的VCC是否正常。

网友C:
共模干扰信号的回路,大地->220V市电->acdc电源->dcdc电源->adc电路->传感器->分布电容->大地,在adc和传感器之间转化为差模
根据已知条件推测干扰源在220市电或ACDC电源,在这里加共模电感会改善一些,不好完全消除。
DCDC隔离不掉共模干扰,你可以看见,DCDC的2个地之间有个电容,没有这个电容,DCDC也变成个干扰源。
对于慢速信号测量,解决的方法就简单些,1、降低输入滤波器的带宽,2、防止寄生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模干扰信号的回路,大地->220V市电->acdc电源->dcdc电源->adc电路->传感器->分布电容->大地,在adc和传感 ...

你好,根据我这几天的实验,确实很像你说的这条回路。在传感器入口处加了Sallen-Key低通滤波后,值就稳了。看来共模转差模后,也是高频干扰吧?
不过这是对一路通道而言的,我需要8通道,来回切换采集,正常的信号也变成跳变的信号,所以在信号输入公共端接SK低通滤波后,把正常信号也滤错了。。。真是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根据我这几天的实验,确实很像你说的这条回路。在传感器入口处加了Sallen-Key低通滤波后,值就稳了 ...

可能是你的通道切换太快了,或者是低通滤波器的带宽过低了,测试温度,3秒切换一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的通道切换太快了,或者是低通滤波器的带宽过低了,测试温度,3秒切换一次就可以。 ...

非常感谢!本来用的是运放搭的低通滤波器,通道切换确实很快,1秒钟切8次,所以原本的信号值都不对。后换成了AD内部的sinc4滤波器,既稳定,速度也很快。再次感谢,困扰我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