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哪家供应这种开关?

楼主(2017-05-23):
下边的两种选择,自动复位;
上边的有四种选择,不可以自动复位;

网友A:
这个象是微波炉上的2个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象是微波炉上的2个钮,哈哈

T叔,都是旋转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都是旋转开关

微波炉上一个是切换火头档次的转位开关
一个是机械定时器,定时到复位
你这是啥设备上的

转位开关
http://image.baidu.com/search/index?tn=baiduimage&ps=1&ct=201326592&lm=-1&cl=2&nc=1&ie=utf-8&word=%E8%BD%AC%E4%BD%8D%E5%BC%80%E5%85%B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上一个是切换火头档次的转位开关
一个是机械定时器,定时到复位
你这是啥设备上的

风电设备中的辅助设备

网友B:
以前常逛工控市场老多这种东西了……现在接触不到了

你可以把开关图片截取局部,用百度图片搜索试一下

网友C:
多档旋转开关很多,功能上可以完全代替,但外观、尺寸、内结构完全相同的话恐怕就难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档旋转开关很多,功能上可以完全代替,但外观、尺寸、内结构完全相同的话恐怕就难找了。 ...

嗯 ,是的
找了几家,主要是内部结构不太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是的
找了几家,主要是内部结构不太一样

功能上能代替即可。

网友D:
上面是主令开关,下面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E:
不会是洗衣机上的,到时间了就自动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上一个是切换火头档次的转位开关
一个是机械定时器,定时到复位
你这是啥设备上的

好像把你的头拧两下,转的头晕,哈哈

楼主:
无法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