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单片机高手做开关电源方案

楼主(2017-05-23):
(无正文)

网友A:
你好,你要做 要wdt单片机开关电源方案吗?我们这边可以做QQ:45902364   微信:hanlie2345678

网友A:
你好,你要做 单片机开关电源方案吗?我们这边可以做QQ:45902364   微信:hanlie2345678

网友B:
为什么要单片机做方案啊?

网友C:
用PIC单片做过,单片做可以有很多专用芯片难于实现的功能,我做的带数据通讯和参数设定。

网友D:
开关电路用单片机做的话,PWM分辨率、控制环和过流保护不容易做到可靠实用的,可以考虑用单片机做通讯接口和参量给定,实际实现用专用芯片。

网友E:
6楼是正解,目前纯单片机不太容易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