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bt6程序刷写

楼主(2017-05-23):
stm32f103vbt6使用iar7.4输出.out文件,用jlink无法识别下载,在project---options中设置之后输出.hex文件,用jlink刷写,下载地址0x08000000,提示成功,程序不运行。。。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其实你应该要确定几点:
1.你的程序本身有没有问题,如果程序都运行不起来,后面的免谈;
2.你生成的hex文件的方法是否正确;
3.烧写是否正常,可采用读回比较来确认。

网友B:
重新上电;

并检查,复位,晶振,电源看看;

都无问题的话,可能程序问题

网友C:
ls等级真高

网友D:
先写个简单的点灯测试下环境

网友D:
目前新的IAR版本是8.1了,CMSIS DAP和ST-link没发现问题。

网友E:
单步调试的时候能够运行吗?

网友E:
如果不能运行看看boot0和boot1怎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能运行看看boot0和boot1怎么连接的。

boot0接一个10k电阻接地,boot1直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上电;

并检查,复位,晶振,电源看看;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之前用iar4.42版本编译刷写没有问题,现在用iar7.4就没有运行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应该要确定几点:
1.你的程序本身有没有问题,如果程序都运行不起来,后面的免谈;
2.你生成的hex文 ...

之前用iar4.42编译的。我的boot0是串接一个10k电阻再接地,boot1直接接地,之前用4.42有.bin文件,现在用iar7.4没有.bin文件,我设置输出.hex文件,刷写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上电;

并检查,复位,晶振,电源看看;

程序是之前用4.42版本的,应该没有问题。如果程序本身有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可能让它不运行?启动项还是启动地址?

网友F:
试试下载官方例程,看是不是软件设置问题,还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