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灯拉线功能

楼主(2017-05-2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功能不需要单片机,专用的ic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不需要单片机,专用的ic一大堆

比如用什么ic,求推荐一种。

网友B:
这个程序里面其实可以做,在3S内 检测到开置1标志位,检测到关置1标志位, 判断两个标志位是否都为1  程序如此!

网友C:
当时好像用三极管试过一下,我想利用电容的充放电来实现,可惜好像没成功,记不清了,

网友D:
用MCU是多么简单的事呀----QQ:4590236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好像用三极管试过一下,我想利用电容的充放电来实现,可惜好像没成功,记不清了, ...

我也准备用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里面其实可以做,在3S内 检测到开置1标志位,检测到关置1标志位, 判断两个标志位是否都为1  程序 ...

不一定能检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