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可行性

楼主(2017-05-23):
大家好,现在手上有一个任务。要求及条件如下:
   1.压力变送器输出0-10V,但是压力范围是0帕到5兆帕。想要精度达到1帕。1帕对应电压变化几百纳伏。
   2.压力变送器给出的电压信号0-10V如何转换成数字量给到3.3V供电的STM32处理。
   3.从以上要求出发,是否只是存在理论上的可能(难度极大)。
   4.目前想到的从压力变送器出来先用运放缩小电压,在给到24位或者更高位的AD处理。在给MCU处理。但是运放,及运放供电电源,AD供电电源都难以找到合适的。请教各位,有没合适的方案或芯片推荐

网友A:
传感器有这么高精度吗?

网友B:
百万分之一精度,哈哈,高难动作,供电纹波得非常小心处理,否则几百nv信号早淹没了.

网友C:
5兆帕,精度达到1帕。五百万分之一,或者说是千万分之二。
非常怀疑楼主的传感器有这样的精度。

楼主:
大家一致认为可行性不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一致认为可行性不高啊

你得先找到百万分之一的传感器才有戏
做死马东东要这么高精度?环境温度影响也不容小瞧

网友C:
我估计楼主没有搞清楚精度和分辨率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楼主没有搞清楚精度和分辨率的区别。

估计是外行瞎提要求.
86年我在做服装CAD/CAM/CNC项目时,服装厂几个师付(721大学回炉户头)提出裁剪精度10丝.tmd,裁个衣片哪用得着这个精度,结果负责床身设计的黄工一本正经算了好几天,2米x6米的裁床用壁厚20mm的铸铁铸成,象小型龙门铣那样结实.好几吨重.运到服装一厂,大伙都傻眼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外行瞎提要求.
86年我在做服装CAD/CAM/CNC项目时,服装厂几个师付(721大学回炉户头)提出裁剪精度10 ...

楼主电压测量相当于七位半的电压表。
七位半的电压表,国内好像没有哪个厂家做得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外行瞎提要求.
86年我在做服装CAD/CAM/CNC项目时,服装厂几个师付(721大学回炉户头)提出裁剪精度10 ...

要求再高些,说不定要用滚动丝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求再高些,说不定要用滚动丝杠。

让你说对了,去南京机床附件厂定购了横向移动滚珠丝杆,哈哈,完全是按2级精度金加工机床要求设计的.
后来第二代裁剪机,由我负责设计,改用铝合金导轨,钢带传动结构,床身用薄铁板折边做墙板.耗时3年,90年初通过二轻部技术鉴定.耗资60万.可悲的是得奖后混了几年,终因养不起12人的大项目组.人员出国的出国,跳槽的跳槽.月收入只有130元,94年我这个组长也不得不辞职下海,去台资游戏机公司(月薪2500元),60万的设备最后下下场竟是让废品公司花4千元拉走了.晕

网友D:
估计达不到你那么高的精度。能够达到10帕就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让你说对了,去南京机床附件厂定购了横向移动滚珠丝杆,哈哈,完全是按2级精度金加工机床要求设计的.
后来第 ...

巧了,94年我也是月薪2500元。
世事难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巧了,94年我也是月薪2500元。
世事难料啊。

94年我那是辞去实用电子所公职下的海,担着很大风险,凭籍电子所潜修12年炼就的身手,倒也挺了过来.不过我这辈子跟银子无缘,直到退休,仅混到月薪3k.哈哈,倒是退休了余热收入翻了一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4年我那是辞去实用电子所公职下的海,担着很大风险,凭籍电子所潜修12年炼就的身手,倒也挺了过来.不过我这 ...

我也差不多。

网友A:
94年2500,那绝对是高薪,上海可以买2到3平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压测量相当于七位半的电压表。
七位半的电压表,国内好像没有哪个厂家做得出来。 ...

已经有做出来在内测了,据说效果还行.,其实不用7位半用高位AD也可以.关键是LZ的传感器.

网友F:
楼上这么多应该没有一个用过压力变送器的……

这玩意,先看一下铭牌标注的参数吧

网友G:
楼主的需求有问题吧,压力小的时候,绝对精度高一点就罢了,压力大的时候保证千分之一的相对精度也不容易啊。
不过压力小的时候,信号也小,也挺难的。

网友H:
楼主想在那么大的量程里实现那么高的精度根本不可能,变送器里的传感器根本就不支持,什么人居然会如此异想天开到这种“拿衣服”的地步?!

网友B(点评):
拿衣服→→naive,哈哈,真时髦

网友I:
压力范围0到5兆帕,精度1帕,有实际意义吗

网友J:
传感器,基准源,AD(或者积分电路搭),精密电阻,电源等,都要选用高精度的,低温漂;

PCB设计都要做特殊处理;

方案最终是否可行,你要做理论验证,自己算下;

网友K:
这个估计分段处理会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各位说的都有道理,还有没有盆友愿意费心说几句

网友F:
短消息已收到
对这种浮夸的需求,我的经验是:
1-以公司需要记录为由,仔细询问对公司的规模、营业额、员工数、主营业务、该项目用在什么地方、投资额、年用量……
以上如果判断认为值得合作,继续:
2-请对方来一趟公司,或者我们去一趟对方公司,喝茶、详谈技术需求、吃饭、继续喝茶、继续谈……靠谱了,双方口头约定或者拟个合同,预付款到了开工

现在该明白为什么这么多楼了都没人跟你谈具体怎么实现这个需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