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PI1的I2S模式中如何保证MCLK的时序

楼主(2017-05-23):
I2S_Open(SPI1, I2S_MODE_MASTER, 48000, I2S_DATABIT_16, I2S_STEREO, I2S_FORMAT_I2S);
I2S_EnableMCLK(SPI1, 48000*256);

发现MCLK的波形与相位偏移

楼主:
用的是M451

网友A:
两个顺序颠倒一下试试看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B:
MCLK?这个是属于什么,手册有提到没

网友A:
使能之后还需要别的配置吗

网友C:
uint32_t I2S_EnableMCLK(SPI_T *i2s, uint32_t u32BusClock);
void I2S_DisableMCLK(SPI_T *i2s);
一共两条跟这个操作相关的,按理说应该就是一条指令直接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