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关于中断保护现场的 psw pc sp等

楼主(2017-05-23):
我想测试下在任务切换时 保存现场的操作我初始的想法很简单 分为两种模式
一种是子程序调用 一种是直接中断里进行切换
于是我写了一个代码
void main(void)
{
        Timer0_Init_Config();

        while(1)
        {
                cnt++;
                if(cnt==100)
                 cnt=0;
        }
}

void Timer0_Init_Config(void)
{
        AUXR |= 0x80;
    TMOD = 0x00;
    TL0 = T1MS;
    TH0 = T1MS >> 8;
    TR0 = 1;
    ET0 = 1;
        EA  = 1;
}

void Timr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icnt++;
}
很简单 大家多能看明白
接下来是他的汇编代码  让我有些不明白  怎么没有保存pc psw sp等寄存器呢
C:0x0000    020030   LJMP     C:0030
    36: void Timr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37: {
    38:         icnt++;
C:0x0003    0508     INC      icnt(0x08)
    39: }
C:0x0005    32       RETI
C:0x0006    00       NOP
C:0x0007    00       NOP
C:0x0008    00       NOP
C:0x0009    00       NOP
C:0x000A    00       NOP
C:0x000B    020003   LJMP     Timr0_ISR(C:0003)
    24: void Timer0_Init_Config(void)
    25: {
    26:         AUXR |= 0x80;
C:0x000E    438E80   ORL      AUXR(0x8E),#P0(0x80)
    27:     TMOD = 0x00;
C:0x0011    E4       CLR      A
C:0x0012    F589     MOV      TMOD(0x89),A
    28:     TL0 = T1MS;
C:0x0014    758A40   MOV      TL0(0x8A),#0x40
    29:     TH0 = T1MS >> 8;
C:0x0017    758CA2   MOV      TH0(0x8C),#0xA2
    30:     TR0 = 1;
C:0x001A    D28C     SETB     TR0(0x88.4)
    31:     ET0 = 1;
C:0x001C    D2A9     SETB     ET0(0xA8.1)
    32:         EA  = 1;
C:0x001E    D2AF     SETB     EA(0xA8.7)
    33: }
C:0x0020    22       RET
    11: void main(void)
    12: {
    13:         Timer0_Init_Config();
    14:
C:0x0021    12000E   LCALL    Timer0_Init_Config(C:000E)
    15:         while(1)
    16:         {
    17:                 cnt++;
C:0x0024    0509     INC      cnt(0x09)
    18:                 if(cnt==100)
C:0x0026    E509     MOV      A,cnt(0x09)
C:0x0028    B464F9   CJNE     A,#0x64,C:0024
    19:                  cnt=0;
C:0x002B    E4       CLR      A
C:0x002C    F509     MOV      cnt(0x09),A
    20:         }
C:0x002E    80F4     SJMP     C:0024
C:0x0030    787F     MOV      R0,#0x7F
C:0x0032    E4       CLR      A
C:0x0033    F6       MOV      @R0,A
C:0x0034    D8FD     DJNZ     R0,C:0033
C:0x0036    758109   MOV      SP(0x81),#cnt(0x09)
C:0x0039    020021   LJMP     main(C:0021)
C:0x003C    00       NOP

照例进入中断就会保存现场阿 可从代码上来看 没有看出这些操作
以上 还请各位大牛指点下

网友A:
又没改变,不需要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没改变,不需要保存

能告知下 什么是改变呢 有例子最好了

网友A:
保护现场,现场都没有破坏,所以不需要保护,现场就是寄存器了

网友A:
写个复杂点的函数在中断里调用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A:
using1指定寄存器组1分配給中断使用,所以r0到r7是不会保护的

网友B:
中断中的icnt++;
替换为:
if(icnt!=0)
  icnt+=33;
else
  icnt--;

楼主:
谢谢大侠  如你所说
    36: void Timr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37: {
C:0x000E    C0E0     PUSH     ACC(0xE0)
C:0x0010    C0D0     PUSH     PSW(0xD0)
    38:         if(icnt!=0)
C:0x0012    E508     MOV      A,icnt(0x08)
C:0x0014    6006     JZ       C:001C
    39:   icnt+=33;
    40: else
C:0x0016    2421     ADD      A,#0x21
C:0x0018    F508     MOV      icnt(0x08),A
C:0x001A    8002     SJMP     C:001E
    41:   icnt--;
C:0x001C    1508     DEC      icnt(0x08)
    42: }
C:0x001E    D0D0     POP      PSW(0xD0)
C:0x0020    D0E0     POP      ACC(0xE0)
C:0x0022    32       RETI
出现了保存现场的部分

问题是怎么保存pc值呢
51也是执行call或其他跳转时会自动执行保存pc的功能 还是要自己处理呢
以上还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如你所说
    36: void Timr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37: {

pc是硬件自动压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