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错误问题

楼主(2017-05-23):
CCS编译工程时 提示图片中这样的错误,找不到原因,大神帮分析下

网友A:
用的官网的例程还是自己写的代码?

网友A:
你用的哪个工程?

网友A:
找到了。看文件内代码前的说明:
======== ccfg.c ========
*  Customer Configuration for CC26xx and CC13xx devices.  This file is used to
*  configure Boot ROM, start-up code, and SW radio behaviour.
*
*  By default, driverlib startup_files/ccfg.c settings are used.  However, if
*  changes are required there are two means to do so:
*
*    1.  Remove this file and copy driverlib's startup_files/ccfg.c file in
*        its place.  Make all changes to the file.  Changes made are local to
*        the project and will not affect other projects.
*
*    2.  Perform changes to driverlib startup_files/ccfg.c file.  Changes
*        made to this file will be applied to all projects.  This file must
*        remain unmodifie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看文件内代码前的说明:
======== ccfg.c ========
*  Customer Configuration for CC26xx and CC ...

谢谢你的细心回复,我已经解决了。是在预定义里定义DEVICE_FAMILY=0x13x0  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细心回复,我已经解决了。是在预定义里定义DEVICE_FAMILY=0x13x0  就可以了 ...

网友B:
找不到定义了吗

网友C:
这个在哪个代码?

网友D:
这个代码是哪里定义的

网友E:
没有定义device path

网友F:
楼主上传一下工程文件看看。

网友G:
没有找到这个设备吗

网友H:
这个CC1310的芯片可能不存在

网友I:
这个没有芯片,所以不能定义。

网友J:
重新建立一个工程吧,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变量在哪里找不到的

网友C:
工程找不到定义了。

网友D:
建议楼主重新建立工程实施。

网友E:
搜索一下全局变量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F:
这个还真看不出哪里错误了。

网友G:
楼主是不是没有选择芯片呢

网友H:
升级一下CCS软件。

网友I:
看一下楼主的工程文件,这样才能找到问题。

网友J:
这个CCS软件有问题。

网友K:
DEVICE_FAMILY=0x13x0 什么意思??

网友L:
这个就不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DEVICE_FAMILY=0x13x0 什么意思??

预定义芯片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