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面密密麻麻类似过孔的小孔的作用

楼主(2017-05-23):
首先,本人画的PCB不多,问的问题可能见笑了

个人认为好像是连接上下2面的地层,减小底层之间的阻抗
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去产生这些小孔(好像比普通的过孔小很多),他们之间的距离是怎么定的,他的作用是什么?
希望大家指点迷津!

你说的对。。。减少阻抗 就是过控呗 小一点 一个个放的

网友A:
就是地孔。。。

网友B:
好像是为了不干扰高频信号,让电源能够更快的流入到地,我也是新手错的地方望指正

网友C:
1\吸收
2\平衡地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吸收
2\平衡地电流.

能否详细一点 谢谢

楼主:
看来知道人好少啊。。。。再顶一下吧

网友D:
大地的阻抗低一些好,散热好,EMC好,这些过孔无非就是让大地阻抗低

网友E:
楼上的说的比较齐了

网友F:
就是过孔,只不过去掉了阻焊层,并且盖油了,大小和距离都是自己画的时候设置的。至于作用,楼上都说了。

网友G:
众一电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专业1-10层pcb打样及小批量生产, 可生产0.2的孔  3/3mil的线,免油墨费,测试费。 免v割费,大板费。erp在线下单系统快速报价,热线:13824591027  QQ:892357338

网友H:
距离大小等都是自己设置的 就用过孔就OK  不用太多 100mil  200mil都行

网友I(2017-06-27):
过孔阻焊

网友J:
这个主要在高频、射频、模拟电路中应用较多,主要做信号的屏蔽和EMC用,增加抗干扰能力。这些孔的设计有一定的要求,孔径比,密度,非规律性排布等根据不用的电路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K(2019-01-24):
再补充下,减小电源的回路面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L:
上下层均匀接触打孔连接

网友M:
高频、射频中的地孔,可以起到屏蔽、散热、调节阻抗等作用
一句话就这么说,详细说可就有点啰嗦了

网友N:
地的过孔而已 不用深究

网友O(2019-02-25):
把上下层的地线连接在一起,增加地线面积。可以得到更好的EMC效果。

网友P:
就是地孔,主要适用于大面积铺地,打孔多了上下板的连通性比较好,设置好栅格间距之后就可以放地孔了,还有就是把阻焊层去掉

网友Q(2019-09-09):
楼上基本答全了,就是将高频信号地的阻抗变低,也有散热,屏蔽外来干扰等效果,间距小于最高频率的1/4波长就可以,再大会形成天线效用

网友:
这是地孔,和过孔一样大小就行

网友:
和过孔一样大小就行,散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