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软件的大家都用什么软件分析工具?

楼主(2017-05-23):
请问一下大家,嵌入式软件代码都是用什么软件分析工具的?

目前公司心仪 Fortiy Audit Workbench 这个软件,但是根据了解这个软件多用来分析Java、OC之类的应用上层语言,对于C语言,那边的技术支持没有展示,没有展示出来总是觉得不放心,不知道会扫描什么问题出来,要是这个软件扫出来的问题跟编译器扫出来的问题差不多,那不是浪费几十万?Fortiy Audit Workbench 这个软件扫描之后会的出一个报表,根据问题来分等级,low high之类的。

想请问一下大家,嵌入式软件的 C 或者 C++ 的代码软件分析扫描工具,是用什么软件或者什么工具来分析的?

下面是这个软件的介绍,类似这类型的软件分析工具

网友A:
没有用过分析软件,直接就是iar来编译、下载

网友B:
这个分析怎么理解?反汇编?逆向?
反汇编推荐ida,不过用起来比较烧脑。

网友C:
fortify?   扫描代码安全漏洞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rtify?   扫描代码安全漏洞的吧

是的,我在想着单片机的MCU会不会有代码安全漏洞的问题。。。。如果没有,会扫描出来什么问题

网友D:
楼主还是用白盒测试工具吧,单片机貌似没有测试代码安全漏洞的工具。毕竟单片机代码偏底层,安全漏洞则偏应用层。多数工具没法直接跨层分析。PC上的有。

网友E:
有木有复杂度分析工具 求推荐

网友F(2019-04-01):
直接就是iar来编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