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侠,ad采样电流画图有尖峰干扰,如何编程解决?

楼主(2017-05-23):
这个是0A的采样电流,未滤波
这个是0A的采样滤波电流,十次滤一次,效果仍然不好,还是会有尖峰干扰
dsp的ad口那里没有干扰,是2.56V,如何通过编程自动剔除这些个尖峰?求教各位了

网友A:
使用滤波算法。

网友A:
最简单就是中值滤波或者滑动滤波。

网友B:
自动剔除尖峰的算法, 可以自己写一个,
比如和前面的值之差超过限制值, 剔除,
或者跟前面大段数据的平均值进行比较超差, 剔除
或者.......

网友C:
我也建议先用滑动滤波试试

网友D:
滤波算法直接滤出。

网友D:
使用二阶滤波算法。

网友E:
最简单的就是使用滑动滤波算法。

网友E:
尖峰干扰可能是电源影响的。

网友A:
使用滤波算法可以滤出波形。

网友A:
楼主考虑了上面说的滑动滤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考虑了上面说的滑动滤波了吗

我用了去掉最大和最小值后,然后滤波。因为我的未滤波波形只有周期性的大毛刺,滑动滤波需要自己设个限幅值,可是我的实验可能需要不同电流,不想自己算,想自动剔除。现在的问题是,一上主电,波动依旧大,如果只上控制电,0A时的波动可以实现在正负0.3A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剔除尖峰的算法, 可以自己写一个,
比如和前面的值之差超过限制值, 剔除,
或者跟前面大段数据的平均值 ...

靴靴~我采用那个剔除最大和最小值求平均的方法。因为不想每次都算,而且电流可能每次做实验的值都不一样。且第一组的电流值没有参照值

网友B:
自己设计一个有效和健壮的算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设计一个有效和健壮的算法吧

好,谢谢,发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