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光耦电路讨论?

楼主(2017-05-23):
小白求助,24V电源和二极管在电路里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防止输出端有电流(漏电电流,感应电流,感生电流等)损坏电路元件;详细情况看电路全图或输出端的情况

网友B:
类似达林顿接法

楼主:
有的说是钳位二极管,很多人说法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的说是钳位二极管,很多人说法都不一样

达林顿接法好像只有用到三极管吧

网友C:
达林顿接法,扩流,加大带负载能力。二极管是保护作用,感性负载反电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达林顿接法,扩流,加大带负载能力。二极管是保护作用,感性负载反电势

正解

网友E:
是起保护电路的作用,限制输出电路和输入电路的电流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D:
换成MOS管,就可以替代继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起保护电路的作用,限制输出电路和输入电路的电流在一定范围内。

那光耦后面的三极管就相当于开关了

网友E:
不知道您后面接的是?,开关或扩流的作用

网友F:
看图不能断章取义啊,得结合上下图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不能断章取义啊,得结合上下图才行。

左边接MCU,右边接控制按钮

网友G:
9楼正解!  其实,就是提高带载能力,光耦只是隔离一下。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用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左边接MCU,右边接控制按钮

8050D的Datasheet里面有注明,Vceo_max=25V,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上加一个钳位二极管,当发生线上电压瞬间干扰时,可以使得集电极的电位钳在24.7V左右,能够起到保护三极管的作用。
当然如果后端接的是感性负载,例如24V继电器,二极管也可以起到续流的作用。

网友H:
同意18楼的说法。

楼主:
统一回复:学习了,感谢大家积极指导讨论,谢谢!

楼主(2017-08-31):
引用 网友F:
8050D的Datasheet里面有注明,Vceo_max=25V,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上加一个钳位二极管,当发生线上电压瞬间干 ...

前辈,请问R98在图中的作用是什么?就是集电极与光耦串接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50D的Datasheet里面有注明,Vceo_max=25V,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上加一个钳位二极管,当发生线上电压瞬间干 ...

前辈,请问上图中R98有什么作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前辈,请问R98在图中的作用是什么?就是集电极与光耦串接的电阻

限流。

楼主:
可以讲详细一点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辈,请问上图中R98有什么作用?

相当于8050的基级限流电阻。值可以根据驱动电压、电流,以及8050的工作电流进行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当于8050的基级限流电阻。值可以根据驱动电压、电流,以及8050的工作电流进行计算。 ...

我计算了,限流电阻还是没算出来,能否帮忙分析、计算?
谢谢!

网友F:
百度上的一个文档,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度上的一个文档,你可以看看。

我学习学习,谢谢了

网友I(2017-11-09):
引用 网友F:
百度上的一个文档,你可以看看。

电路图中的24V有啥作用呢?请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