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A7 模块

楼主(2017-05-23):
GPRS 发送AT+GPS 指令后 模块的指示灯灭了1到2秒后再亮,且返回的一串的 ^CINIT:....如 ^CINIT:1,0,0   ^CINIT:2,3,3 ,4,1,8,9,1  ...  是什么意思? 是模块重启了?

但上面情况不是每一次都出现,但一旦出现,就无论发送多少次都没有返回OK ,而断开模块的电源再重新上电,指令返回OK了。

网友A:
查手册 看下返回的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B:
去看模块的AT指令集手册,上面会有详细说明。

网友C:
那就用一个PMOS控制模块电源,一旦模块没有应答OK,就重启。
先把问题解决了再说,慢慢再去查找原因。
做设计么,要讲究效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