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5V输入升压9V2A,12V1.5A,QC3.0快充输出原理图,

楼主(2017-05-23):
  PL7512 是一颗电流控制模式升压转化器,脉波宽度调变(PWM), 內置 15mΩ/10A/14VMOSFET, 能做大功高转换效率, 周边元件少节省空间, 适合用在动装置宽工作电压2.7V~12V, 单节与双节锂电池都能使用, 精准反馈电压 1.2V(±2%), 过电流保护通过外部电阻调整, 电流控制模式让暂态响应与系统稳定性佳, 轻载进入电模式(Skip Mode), 达到轻载高效,封装为SOP-8L(EP)特性
工作电压范围 2.7V~12V
可调输出电压最高 13V
固定工作频率 400kHz
VFB 反馈电压1.2V(±2%)
內置 15mΩ,10A,14V MOSFET
关机耗电流最大1μA
过温保护 150
內置软启动
可调过电流保护 2A~10A
封装 SOP-8L(EP)

应用元件
➢ C1,C2,C5,C6,C8:输入与输出稳压滤波电容
➢ C9:HVDD 滤波电容
➢ C3:HVDD 经过內部稳压管到 Vcc 产生 5V,此电压会提供內部电路与驱动 MOS,需要加稳压电容
➢ C4,C10,R4:系统补偿回路元件关系到 LX 方波稳定度与暂态响应速度。
➢ R1,R2:FB 分压电阻決定输出电压,R1 使用300kΩ~500kΩ。
➢ R3:改变阻值调整过电流保护点
➢ R10:EN 到输入上电阻控制 EN 开关 IC。
➢ Rout:HVDD 限流电阻避免输出电压过高击伤 IC。
➢ C12,R8:突波吸收元件,降LX 开关切换突波
➢ L1:电感具有储能与滤波功用感值越大电流涟波越小相对感值越小涟波越大选用电感注意电感是否适合高频操作及电感额定饱和电流值
➢ D1:LX 截止时,D1 肖特基管导通提供电感放电回路
➢L2:磁珠,针对EMI对策。

PCB布局说明
大电流路径走线要粗铺铜走线最佳
开关切换连接点 L1LX D1走线要短与粗铺铜走线最佳
输入电容 C9 靠近 HVDD GND Pin达到稳压与滤波功效
分压电阻 R1,R2 靠近 FB GND Pin
FB Pin,D-,D+ 远离开关切换点 L1LX D1避免受到干扰
输入电容 C1,C2 的地输出电容 C5,C6,C8 地与 GND Pin铺铜走线上下层地多打洞连接
输出电容 C5 的地一定要靠近 IC 底部散热片 GND Pin低开关切换突波与输出高频杂讯
突波吸收元件 R8,C12 两者靠近且靠近 LX GND PinR9,C13两者靠近且靠近 D1
板子多余空间建议铺地
L1D1PL7512 在升压工作时,属于主要发热源,需要注意散热和 PCB 布局。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PL7512的应用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