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谁知道蓝牙芯片里面有没有操作系统,怎么做到支持安卓苹果等操作系统的

楼主(2017-05-23):
     哪位大神给我简单说下呢?苦等!百度了半天也没有我要的答案

网友A(2018-05-23):
就是一协议,这些系统都支持就行了。

网友B:
你説的有些也是有的,这种简单些,但功能有限,一般用于简单的数据传输,比如仪表什么的,不适合复杂应用

一般就是个蓝牙芯片或就叫外设,驱动自动写,一般上层驱动是一样的,与硬件有关的修改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