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第一次做电源,大家帮忙看下,给点建议

楼主(2017-05-23):
第一次做电源,120W   36V输出,大神们给看下

网友A:
431耐压紧张。

楼主:
谢谢,变压器部分有问题吗

楼主:
是不是图片太小,不好看呢

网友B:
变压器会饱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变压器部分有问题吗

不清楚PQ2620这个磁心有多大,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搜了一下,磁心大概够了

网友C:
一般来说,即便是单电压,PQ2620也是不能做120W的,不过特殊情况也可以,建议你用PQ3225或者PQ3525来做,比较保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即便是单电压,PQ2620也是不能做120W的,不过特殊情况也可以,建议你用PQ3225或者PQ3525来做,比 ...

他两个并起来用,应该够了

网友D:
你变压器并联,那是单个计算,怎么功率还是按照120W的,